远程备份

楼主(2019-09-04):
远程备份时通讯IP如果是内网PC需要做端口映射吗,如果要做内部端口和外部端口是多少

网友:
请问您远程备份的方式是什么?EA2.0还是其他?

楼主:
EBPRO自带的EASYPRINTER

楼主:
EA2.0能远程备份历史事件和资料取样吗

网友:
EA2.0可以备份历史记录,只要调通EA2.0,上传下载程序,上传历史资料就和本地一样的操作,只是ip使用EA2.0下生成的ip;
Easypinter备份本地情况下使用较多,如按您所提用于远端,理论上是需要路由器映射的一些步骤,打印机服务器的TCP端口是8005

楼主:
那我可以使用EA2.0定期自动上传历史数据吗
我现在使用的EASYPRINTER的远程备份,用的2个位触发,一个历史数据一个历史事件。但是触发信号了有了没有收到备份数据,不过手动备份一下,他就能收到触发信号,但是只能收到一种数据,手动备份历史采样就只能收到历史采样的,手动备份历史事件他就只收到历史事件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您反馈的现象  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
请您将程序(方便的话);easyprinter的相关设置截图和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我们再对应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