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输入法

楼主(2019-09-05):
求大神指教,EasyBuilderPro中文输入法案例

网友A:
请在本版块搜索“中文输入法”
已有相关讨论说明,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在本版块搜索“中文输入法”
已有相关讨论说明,请参考。

您好,看了相关的讨论,是D44的例程,但是是EB8000的,我现在用的是MT8103iE的屏,有对应的例程序吗?1285345833@qq.com

网友A:
MT8103ie的中文输入法示例可直接在EB8000示例基础上修改实现:
1、在001的MT8000加后缀.exob并反编译,打开生成的emtp文件,修改型号MT8103ie,保存编译,编译的时候,注意勾选边上的建立字体文件选项,留意程序中楷体对应生成的文字名称;
2、U盘中新建文件夹比如123,通过工具-建立使用U盘与SD卡所需的下载资料选项将程序和配方文件(官网示例history文件夹中的recipe.rcp)建立至123文件夹;
3、电脑楷体拖到U盘文件的font里面,并根据第一步注意事项复制名称替换字体;
之后下载,可正常显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8103ie的中文输入法示例可直接在EB8000示例基础上修改实现:
1、在001的MT8000加后缀.exob并反编 ...

您好,我根据你的操作实现了一遍,无法显示,不知道是否哪里出错了,可以详细一点操作步骤吗?或者有对应的例程序吗?1285345833@qq.com

网友:
暂无其他更详尽的资料了;提供的已是测试过的步骤;
您可以将您现在下载到MT8103ie的资料还有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我们对应为您跟进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