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台威伦屏跟多台PLC通讯

楼主(2019-09-06):
如图所示我想用一台威伦屏485接口跟4台三菱的FX3U通讯用不同的站号实现,在实际编辑的时候软件提示接口已经被占用。哪位大神有没有办法实现啊,其实每个PLC走的数据就几个而已命令也只有几个

楼主:
其实就是一屏多机

网友:
一屏多机的相关设置 见我们官网常见问题一屏多机
另注意:三菱FX编程口站号是无法更改的  所以因为这个受限 无法直接实现;但三菱添加485BD后可以设置不同站号。

楼主:
但三菱添加485BD后?这段是什么意思啊?485BD?

楼主:
找到这个BD了。谢谢!我先试一下,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找到这个BD了。谢谢!我先试一下,有问题再请教

            好的,不客气

网友:
意思就是一个通讯端口只能有一个通讯协议。老师在上面讲课,下面的同学听,一个教室最多一个老师讲课,二个以上老师讲就不知道听谁的,一个教室最多255个学生,超出了装不下,老师叫谁谁就回答问题,没叫名字的不回答,英语老师讲英语学生必须用英语回答。语文老师用汉语回答,cQk8

网友:
意思就是一个通讯端口只能有一个通讯协议。老师在上面讲课,下面的同学听,一个教室最多一个老师讲课,二个以上老师讲就不知道听谁的,一个教室最多255个学生,超出了装不下,老师叫谁谁就回答问题,没叫名字的不回答,英语老师讲英语学生必须用英语回答。语文老师用汉语回答

           特别形象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