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8071iE与S7-200通讯不上

楼主(2019-09-08):
威纶通MT8071iE与S7-200的通讯一直连不上,不知是屏坏了还是设置问题,用COM2口RS-485 2W。

程序也没问题,用PC连PLC也能在线模拟操作。
不知什么问题,手上没其它的屏

楼主:
线是没问题的,不知是这样设置吗

网友A:
1.在线模拟可以,表示参数这块调通了;
2.但不知道您在线模拟使用的什么连接线?
3.建议核查下屏和PLC的通讯线,注意不要插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线模拟可以,表示参数这块调通了;
2.但不知道您在线模拟使用的什么连接线?

线是没问题的,我在其它机器上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线模拟可以,表示参数这块调通了;
2.但不知道您在线模拟使用的什么连接线?

在线模拟用的USB-PPI线,屏设成RS232调试的,可以控制PLC,但改为485用屏与PLC的通讯线就不行,2种线都试过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