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3151的工程文件怎样将屏型号改为MT8150 IE

楼主(2019-09-16):
您好!请问怎样将CMT3151的工程文件的屏型号,改为MT8150 IE。或将CMT3151的屏文件导入到MT8150 IE中?先表示感谢!

网友A:
系统设置,更改hmi型号

楼主:
我试过,但系统设置里,没有MT型号了,只有CMT系列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设置,更改hmi型号

我试过,但系统设置里,没有MT型号了,只有CMT系列型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但系统设置里,没有MT型号了,只有CMT系列型号

您好!我试过,但系统设置里,没有MT型号了,只有CMT系列型号。如果工程文件是MT型号的,在系统设置里是有CMT系列型号可改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是这样的 对于您的疑问  做如下说明:
因为CMT的很多功能MT不支持,所以无法直接转过去,需要重新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 对于您的疑问  做如下说明:
因为CMT的很多功能MT不支持,所以无法直接转过去,需要重新编 ...

感谢您回答!!!

网友:
感谢您回答!!!

            不客气  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