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上传的程序下到另外一台屏怎么都是乱码

楼主(2019-09-16):
安按道理来说,一台拷贝的程序到另一台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怎么都成乱码了?难道字体文件没有跟着一起的?具体要怎么解决?如果Usb上传不了,那要这个功能有什么意义?

网友:
完全不经过电脑 实现上传再直接下载至另一台相同型号的屏正常显示,是U盘方式可以做到;
USB线上传后,请在电脑上反编译再保存编译,下载至屏,主要是因为一个字体文件的关系。

楼主:
就是用的U盘啊,Tk6071iq用u盘从有程序的屏上传操作,再插到没有程序的屏下载操作,只要是文字都乱码,显示框框。

网友:
U盘操作我这边还没有遇到不可以的;
需要您将您这边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