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device no response错误

楼主(2019-09-17):
TK80714iP触摸屏与汇川H1U-XP RS485 2W通信,经常弹出device no response

网友(2020-02-24):
我这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是通讯不上还是可以正常通讯只是弹出这个提示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通讯不上还是可以正常通讯只是弹出这个提示窗口?

通讯正常,这个窗口经常出现

网友:
如果通讯正常的话,考虑以下几点:
1.是否有通讯干扰;
2.排除干扰因素,新建简单工程,是否还是有此现象;
3.简单工程正常,还是考虑您原先程序某些地址元件可能和PLC对应异常;可以一个个画面删除等排查;
4.如果简单工程异常,可以使用LB11960等我们的内部地址屏蔽5号提示窗口的弹出或是直接删除5号窗口。

网友:
weinview说的对,就是第3条,地址对应异常,我遇到的供参考:报警事件登录条目有地址不符合,PLC 控制触发地址,还有坑爹的PLC地址控制触摸屏亮度的(这个我查了很久才发现,我都从来没设置,内部就有),资料传输有没有设置。画面中的很容易发现,因为错误就不显示或者显示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