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modbus tcp 与组态王通讯

楼主(2019-09-19):
如何通过modbus tcp 与组态王通讯?如何设置

网友A:
屏是做MODBUS TCP的主站还是从站?
如果是从站,需求是什么,是否是中转PLC端数据至组态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是做MODBUS TCP的主站还是从站?
如果是从站,需求是什么,是否是中转PLC端数据至组态王?

屏做从站要中转plc数据

网友A:
此需求直接可以参考我们的网关功能 官网有示例
【范例程序下载】D48.Demo_MODBUS_TCPIP_Gateway

网友(2022-10-02):
引用 网友A:
此需求直接可以参考我们的网关功能 官网有示例
D48.Demo_MODBUS_TCPIP_Gateway ...

你的这个网页  是404  状态

网友:
你的这个网页  是404  状态

                  您好,确实链接产生了一些问题;现重新添加,可以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