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通讯怎么做?型号是TK6071IP

楼主(2019-09-19):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怎样用TK60741IP通讯呀?

网友A:
您的单片机是否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可以的话 参考官网对应示例
D40.与51单片机通讯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单片机是否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可以的话 参考官网对应示例
D40.与51单片机通讯示例

打不开呀,试了几个软件包括EB8000

网友:
您好,cmp格式工程 需要通过软件中的 解压缩 解压成mtp后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