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远程操控现场的HMI控制设备

楼主(2019-09-19):
刚刚看了下网站的质料。有些地方没明白。
触摸屏 cmt有那些不同emt的地方啊?
cmt 是不是 分了很多种啊?有单独的CMT 触摸屏 ,还有交换机也叫CMT ,还有 主机分离性的吗?貌似和电脑跟显示器一样?
有点糊涂。
如果我要实现手机和现场都能同时操控现场设备的功能是不是选择EMT 就可以了了?

EasyAccess 2.0
看了下视频介绍 远程监控
最后是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CMT VIEWER 和VNC ,这个选择哪个用?
这个选择哪种能把HMI 上的窗口全部可以在手机客服端上操作?触摸屏软件上有个工具VNC viewer 这个好像只能在工具范围内才能远程操控?

网友:
您好 对于您的疑问  做如下介绍  请参考:
cMT系列:贴合工业4.0的云端产品,除了HMI,有智能网关产品(如G01,G02等)支持OPC UA协议通讯,工业平板电脑(如iPC10,iPC15);还有大屏显示(FHD),远程监控,MQTT,数据库等强大功能;
EA2.0的支持系列:MT-ie带网口系列;EMT和CMT系列;其中有说明内置EA2.0功能的不需额外购买开通卡,否则需要购买开通卡;
MT-ie带网口系列和EMT系列在手机上监控 可通过我们的APP调取第三方软件VNC监控;CMT则可使用我们自主研发的CMT-viewer进行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