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件使用上的几个建议。

楼主(2019-09-23):
        用过一段时间的触摸屏。虽然比不上西门子/AB等大品牌,但感觉也够用了。但有几个建议,希望开发团队能够接受。
        1.元器件的属性,建议采用如下的界面。开发HMI界面,大部分时间,都是再修改元件的属性。现在修改元件的属性,必须双击元件,并且不同的属性组,还分了不同的页。建议采用类似于 VS中WINFORM中的元件 属性窗口。
        2.不知道开发人员有没有用过EPLAN。EPLAN中的表格式编辑,对开发效率是一种质的提高。建议开发团队吸收一下。

网友:
西门子的winccflexible也不错,元件属性可以随便选择,自动切换到选的元件属性,威纶的选择了这个元件,必须设置完点确定后才可以点另外的元件,否则属性对话框锁定了,点不动别的。

网友:
属性对话框肯定是要一直开启的,我每次都是点属性 -修改-确定,然后重复这操作,能不能改成点元件属性,修改,再可以点其它元件,这属性对话框就是选的元件,不要重复打开属性,关闭属性,如此循环,不关闭属性窗口就随选择元件改变属性窗口,操作示范;点位状态设置属性,选择设置,设置完不点确定,我可以点其它的数值输入元件,此时属性框就是这数值输入元件的属性,我还可以点窗口10就成了窗口10的属性设置页。这不就快的多,

网友:
大家好
收到您们这块的建议  首先非常感谢  然后我这里会上提一下;
希望您们将相关有效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以便有进一步沟通需要时使用。

网友:
有没有可以使编译图片速率变快的方法??目前图片大小总共2790142字节。其他参数和编译速率正常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