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 2WV这个屏与三菱FX1N PLC怎么连接

楼主(2019-09-24):
MT6070iH 2WV(这个2WV是啥意思?)这个屏与三菱FX1N PLC通讯,到底怎么接,按百度资料,我自制了根通讯电缆,触摸屏那头是DB9母头,PLC那头是RS422公头,线序为:
触摸屏-----------PLC
1 RX- -----------4 TX-
2 RX+ ----------7 TX+
3 TX- -----------1 RX-
4 TX+ ----------2 RX+
5 GND ---------3 GND

这样只能接触摸屏上COM口 RS232了呀,还是触摸屏那头DB9要用公头的做,才能接RS485,请各位指教,谢谢。

自制电缆

自制电缆

网友A:
MT6070ih2连接三菱FX1N的编程口  您的线序是对的;
但需连接屏的母座上的COM1 485 4w  所以做线的头子是公头。

楼主:
EB8000V443_20110701这个版本不支持三菱FX1N吗?系统设置里面选不到FX1N。

网友:
三菱FX1N在EB8000V4.43版本中选择MITSUBISHI FX0n/FX2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6070ih2连接三菱FX1N的编程口  您的线序是对的;
但需连接屏的母座上的COM1 485 4w  所以做线的头 ...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