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库的字体不能更改

楼主(2019-09-25):
只要是使用的文字库就不能修改内容的字体。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不清楚您使用软件版本;
推测您的问题,您先看下如图中的设置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您使用软件版本;
推测您的问题,您先看下如图中的设置项。

谢谢你的回复,参照你的设置问题已解决。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参照你的设置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