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初来乍到,想求整数转浮点数方法

楼主(2019-09-27):
现场没有通过PLC直接采集仪表电流数据为整数数据,想把它转换为浮点数,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float out
int int
GetData(int, 仪表通讯信息, 1)
out=int
SetData(out, "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 D, 100, 1)

网友:
看你用什么plc,PLC里是由有函数可以直接将2进制数转换为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