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通过MODBUS IDA的3x指令访问一个485设备

楼主(2019-10-02):
大家好。我在使用HMI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我通过FREE PROTOCOL能够访问一台485设备。比如,发送下述命令: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即使用03H指令读取一个寄存器的数据。能够得到正确的回复,通信是正常的。

威纶通也提供了利用MODBUS访问一些变频器的通信示例。现在我想采用访问变频器的方法来访问上述的485设备。
对HMI进行下述设置:
然后利用3x指令访问485设备的一个寄存器,无法通信。

我不知道还需要对HMI做哪些设置,所以在此发帖请教各位有类似经验的朋友,非常感谢!

国庆快乐!

网友:
您的485设备 是否是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的呢?

网友(2019-12-17):
你好,首先03命令访问的是4x寄存器,3x寄存器是04命令,请确定485设备是否支持04命令?    其次请检查设备接口是否为COM2? 最后可以调低波特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