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3iP设置

楼主(2019-10-10):
MT6103iP怎么设置,当与PLC通讯不上时,触摸屏上出现 PLC NO RESPONSE提示

网友:
这是软件中本身做好的功能  通讯不上 会弹出5号提示窗口;
建立程序的时候,注意勾选【使用范本】。

楼主:
请问一下在那里能够勾选,由于我第一次用,不熟悉

楼主:
还有我是MT506老程序转换过来的

网友:
请先检查现在转换过来的程序中有没有5号窗口?
如果没有,新建一个工程,勾选建立范本,然后将新程序中的5号窗口复制到您现有程序中使用。
如测试还是不可以,程序不需保密,可以直接这里打包上传;
保密或是其他原因上传不了,可发送至tech@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