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GetData等函数的返回结果

楼主(2019-10-11):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下大家。

我用HMI屏和PLC进行485通信,我用GetData获取数据、用SetData设置数据,但是有时候可能是通信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导致函数执行失败。我如何才能确定这些函数是否执行成功呢?

另外,我希望能够获取HMI和PLC的连接状态,我知道,如果设置元件直接访问PLC地址,那么如果通信失败,可以弹出窗口提示,但是这样HMI会一直向PLC发送命令,我无法确定发送命令的频率,更无法设置这个频率。有没有大牛指导一下?

总之,不想频繁的向PLC发送命令,但又希望能够判断PLC和HMI是否通信正常。

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问题一  一般遇通讯异常问题还需要继续执行宏指令,可使用GetdataEX和SetdataEX函数;
问题二  可以使用我们内部地址指示,如图,这是对应屏上使用COM1口的,通讯正常指示位状态为ON,通讯不上指示位状态为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  一般遇通讯异常问题还需要继续执行宏指令,可使用GetdataEX和SetdataEX函数;
问题二  可以 ...

好的,谢谢。已经使用了问题二的解决方案。

网友:
好的,谢谢。已经使用了问题二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