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出窗口

楼主(2019-10-12):
请问弹出窗口除了用功能键触发,还有其他触发方式吗?

目前的方法是在4号公共窗口里 创建直接窗口来实现的,然后用宏去触发。
但是这种方法很麻烦,每弹出一个窗口就要做一个直接窗口。

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直接触发功能键的弹出窗口,那样做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A:
不想做多个弹出窗口元件的话   可以看下间接窗口;
这里的控制地址中写入不同的数值  就会对应弹出对应编号的窗口。
使用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做多个弹出窗口元件的话   可以看下间接窗口;
这里的控制地址中写入不同的数值  就会对应弹出 ...

好方法  亲测有效!~  用宏改地址就可以直接弹出想要的画面

网友:
好方法  亲测有效!~  用宏改地址就可以直接弹出想要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