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显示无法正确显示事件信息中的中文

楼主(2019-10-15):
MT8121iE使用事件显示元件显示事件信息,下载到触摸屏后事件信息中的该显示中文的地方全都是方框,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事件登陆中的报警信息下方字体改成中文字体。
详见此资料报警信息汉字显示成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件登陆中的报警信息下方字体改成中文字体。
详见此资料报警信息汉字显示成方框

一直在事件显示元件中找字体设置,忘了登记的时候可以设置了,谢啦

网友:
一直在事件显示元件中找字体设置,忘了登记的时候可以设置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