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8121IE与PLC通讯不上

楼主(2019-10-15):
PLC是自家的,支持MODBUS协议,用COM1 RS485 2W连接触摸屏和PLC,无法正常通讯,但在线模拟时,PLC和电脑之间用USB-485连接通讯正常,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在线模拟可以的话,说明参数对应正确了;但连接线是USB-485;
所以建议仔细排查下屏与PLC间的串口通讯线,线序对吗,是否虚焊、漏焊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模拟可以的话,说明参数对应正确了;但连接线是USB-485;
所以建议仔细排查下屏与PLC间的串口通 ...

问题已解决,还是谢谢你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还是谢谢你

            好的,听您语气应该其他原因导致,方便的话,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听您语气应该其他原因导致,方便的话,可以分享一下?

我是修改通讯端口设置里的停止位位数解决的,是自己大意了,应该没多大参考价值

网友:
我是修改通讯端口设置里的停止位位数解决的,是自己大意了,应该没多大参考价值

              大家一起探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