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显示当前工序名

楼主(2019-10-15):
TK6071IP  想做个 显示当前的工序名字  不知道怎么做
有知道的请告知 谢谢
例如当工序进行到 切割时 触摸屏 会显示 正在切割 或切割中

网友A:
当前工序的进行状态可以给屏什么信号?
举例是位信号,我们屏上可以直接做这个位的指示灯元件——文字标签中对应状态分别写入“正在切割”,“切割完成”就可以了。

网友:
用多状态指示灯元件就可以实现

楼主(2019-12-14):
引用 网友A:
当前工序的进行状态可以给屏什么信号?
举例是位信号,我们屏上可以直接做这个位的指示灯元件——文 ...

谢谢  这个能在同一个位置显示吗  给出位信号

网友:
谢谢  这个能在同一个位置显示吗  给出位信号

           不客气。
           是的,是个同个位置,因为是使用的同个元件上的两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