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9-10-17):
我想用项目选单实现选择功能,然后在窗口显示现在执行操作,应该怎么做,如图,比如说模式选择当前处于停止,如何让当前状态也显示停止,当改变模式选择里面内容是,当前模式窗口也会改变。

网友A:
窗口上显示现在执行的操作可以通过  项目选单元件的同地址的多状态指示灯加上对应标签实现,参考下简单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上显示现在执行的操作可以通过  项目选单元件的同地址的多状态指示灯加上对应标签实现,参考下简 ...

我想要实现在窗口显示我现在的选择,需要文字显示出来

网友A:
您有看过示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看过示例吗?

版本打不开,我版本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看过示例吗?

升级版本后看明白了,谢谢

网友:
升级版本后看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