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多个Gif图片形式的元件触摸反应变的很迟钝

楼主(2019-10-17):
MT6103ip显示多个Gif图片形式的元件触摸反应变的很迟钝
还有一个问题能导入cad-DWG或者DFX格式文件吗,因为软件自带的画图工具很难画,现在用图片的方式-但有两个问题一个图片形式不清晰-还有就是屏幕切换回这画面时迟钝好多
比如附件的GIF

楼主:
同时在一个页面多个使用时触摸就会变的很迟钝

网友:
1.导入外部图片 影响运行速度  主要是需要使用图片原尺寸;
2.目前EB  pro支持的格式只有*.bmp, *.jpg, *.gif, *.dpd, *.png, *.svg 6种。

楼主:
你好,不是指这个。比如公司或者自己制作动态元件。在同一页使用超过3个都会让同一页面其按键大触控反应慢,还有一些闪烁的元件也会闪烁频率变的不规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