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71ie屏的配方数据如何存在扩展内存(U盘)

楼主(2019-10-18):
   请教下!配方里的数据如何存在扩展内存(U盘)。因为我的配方项目很多(好几百个),如果利用屏自带的配方数据库来做配方数据保存的话,严重影响屏的运行效率。可不可以将要保存的配方数据保存到U盘里呢?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网友A:
1.可以直接使用接上U盘的扩展地址EM0来做,地址范围见图;
2.可以使用RW地址来做,到时可将配方数据备份至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直接使用接上U盘的扩展地址EM0来做,地址范围见图;
2.可以使用RW地址来做,到时可将配方数据 ...

谢谢您的回复!根据您的回复有以下疑问:
1.如果用U盘的扩展地址EM0来做的话是要用到宏指令来写的吗?
2.用宏指令来做的配方,他的配方名如何用项目选单来显示出所保存的配方名称?
3.用U盘做,可以通过以太网来把配方上传到电脑吗?
4.屏上只有一个USB接口,用U盘来做配方的话那历史数据、操作记录、数据取样等这些数据还可以保存在同一个U盘里吗?
5.用RW地址来做那用项目选单也可以显示所有的配方名称吗?
6.用RW地址做,那备份到U盘或者在线上传配方得到的是什么格式的文件?
谢谢

网友A:
1.不管是RW还是EM0都直接加地址索引实现配方功能,可不用宏指令;效果复杂,要做复制粘贴插入删除等,需要使用到宏指令,官网有对应案例  链接为D22.配方_插入_删除_复制_粘贴_查询
2.如果两者目前没有绝对倾向的情况下,我推荐使用RW地址;生成的文件是rcp,然后可以备份至U盘或是以太网上传。
再发个RW实现的简单示例参考。
3.多个不同的文件可以同时存至U盘,文件类型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管是RW还是EM0都直接加地址索引实现配方功能,可不用宏指令;效果复杂,要做复制粘贴插入删除等 ...

谢谢您的回复!还有个问题需请教的:
    如果用屏自带的配方数据库做配方的话,那他保持在哪些地址里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还有个问题需请教的:
    如果用屏自带的配方数据库做配方的话,那他保持在哪些地址里呢 ...

如果我将屏MT8071IE换成CMT3072,在配方项目1000个时他的运行性能会有所提升吗?能提升多少?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还有个问题需请教的:
    如果用屏自带的配方数据库做配方的话,那他保持在哪些地址里呢?

    不客气,配方数据库.db,是存在屏的flash上。

网友:
如果我将屏MT8071IE换成CMT3072,在配方项目1000个时他的运行性能会有所提升吗?能提升多少?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处理器升级,效能自然也会提升。
              但您咨询的多少无法量化,需根据实际运行程序内容。

感觉您对这块问的还挺详细的,可以留一下您的个人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至tech@weinview.cn,做下进一步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