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R的报警信息登录

楼主(2019-10-19):
老的E8000里面有一个"报警信息登录"按钮,打开后可以看到设置的报警;但是新的EPRO软件里面怎么找到和打开这个按钮

网友:
老的E8000里面有一个"报警信息登录"按钮

             请您对应截个图或是告知下选择路径,我再对应核对pro下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