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Q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9-10-22):
如果系统密码1111111被修改后忘记了,工程也下载不了,怎么恢复出厂设置?这款触摸屏不能用Usb线连接电脑恢复出厂要怎么办?

网友A:
您好 我们的默认密码是6个1,可以试下。
1.如果可以进入系统设定列,屏的os较高的话,直接有恢复出厂设置选项;
2.进入不了系统设定列,排除步骤1以后,TK6071IQ恢复出厂设置需要打开后盖,在质保内,建议返厂操作;不考虑质保,自己打开以后,可以将打开后的图发送给我们厂家核实具体短接位置。

网友(2022-06-18):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们的默认密码是6个1,可以试下。
1.如果可以进入系统设定列,屏的os较高的话,直接有恢复出厂设置选 ...

你好,我这台人机型号是TK6071IP的也不能恢复出厂设置。密码也不是出厂的111111。你看能告诉我后面的调线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们的默认密码是6个1,可以试下。
1.如果可以进入系统设定列,屏的os较高的话,直接有恢复出厂设置选 ...

这个图片发出不去。好像一天只能发送一个图片。:'(

网友:
你好,我这台人机型号是TK6071IP的也不能恢复出厂设置。密码也不是出厂的111111。你看能告诉我后面的调线设置吗?

            您好,应该是下方的中间位置,SW1处跳线帽1-2脚短接,重启->校准->清除程序,完成后,跳线帽回复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