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设定一个设备的数值同时将这个数值传给另一个设备?

楼主(2019-10-22):
我在触摸屏中用485通讯连接变频器,然后在触摸屏中设置及读取其频率。"MODBUS RTU", 6x, 8194,
                                                                                                    "MODBUS RTU", 4x_MAX2W, 12290,

触摸屏同时连接PLC,我想将变频器的频率调用到PLC进行运算。"OMRON CJ/CS/CP", D, 0,

不知道怎么才能在程序直接取得触摸屏这个频率数据?
建立一个宏可以吧?不知道怎样写宏?

网友A:
直接使用资料传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资料传输实现。

谢谢!又学到一个功能。

网友:
谢谢!又学到一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