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设备连接

楼主(2019-10-22):
请问通多个设备时遇到---如果设备1通讯不了故障了,那设备2是正常没问题的,但是会因为设备1通不了而其他设备会一起通讯不了。有没有办法互不影响,就是说如果其中1个设备故障或者损坏了,其他设备还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
您所咨询的问题 建议:
多个设备分多个画面,比如设备1的所有元件放在10号窗口,设备2的所有元件放在11号窗口……
另如果涉及到宏指令,多个设备指令编在一个宏指令中,可使用GetdataEX和SetdataEX函数。

楼主:
谢谢回复。试试看的。。

网友:
谢谢回复。试试看的。。

               不客气,后续可反馈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