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2IE能否实现对设备列表的管理

楼主(2019-10-24):
我做模块化电源用的MT8000系列的屏。
用的MODBUS TCP/IP,屏做客户端。一套设备里有10个以内的同型号板卡做服务器端。
由于用的服务器端板卡数量是不确定的(1-10个都有)。需要建10个工程,每个工程对应不同的设备列表和板卡数据的界面。稍作修改特别麻烦,生产过程也容易出错。
是否具有这样的功能,从屏上通过对一些寄存器的设置,可以屏蔽某些设备列表中的设备,和屏蔽对应的界面。这样只需要一个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A:
您好,可参考下此贴。
求助modbus设备连接
http://bbs.weinview.cn/forum.php ... 646&fromuid=359
(出处: 威纶通官方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参考下此贴。
求助modbus设备连接
http://bbs.weinvie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46& ...

谢谢,每个板卡都有资料取样和事件登录的信息。即便是不进入未连接板卡的界面,封包里仍然有对应未连接板卡的数据。想通过一种方式可以直接停止与未连接板卡的MODBUS TCP/IP通讯。

网友:
您所说的确实也是一个方面  如果是定时式的进行资料采集,确实底层读的命令还在发送。
想通过一种方式可以直接停止与未连接板卡的MODBUS TCP/IP通讯。

            可以试试我们的内部地址改串口或是网口参数的方式来断开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