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2IE和MT8121IE除了大小不一样,程序能不能互换

楼主(2019-10-26):
MT8102IE和MT8121IE除了大小不一样,程序能不能互换?
手里有小屏幕的程序,是不是直接改了型号就能在大屏上用了~???

网友:
pro软件中支持这两个型号的互转;
根据提示对应做些小的修改,即可下载至对应的HMI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