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3072配方上传问题

楼主(2019-10-28):
您好!CMT3072屏的配方数据库里的配方利用数据传输功能可以传输到PLC上,但PLC的配方数据传输到配方数据库就不行了,PLC的配方数据传输到触摸屏的LW地址也可以,但LW上的数据传输到配方数据库也不行。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PLC的数据可以传输至配方数据库;
这里要注意下使用command中写入2更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数据可以传输至配方数据库;
这里要注意下使用command中写入2更新数据。

command是在什么时候写入2更新数据?
我把command中写入2更新数据再按数据传输(从PLC上传至配方公共地址),上传不了。按了上传再把command写入2也不行。单独把PLC数据传输到人机LW地址又可以。
为什么MT8102ie直接上传和下载都可以呢?同样换成CMT3072就不行了。

网友:
按了上传再把command写入2也不行

            您好,是将PLC数据传至数据库后操作command写入2.
            如此步骤操作还是不行,请将测试程序发送过来或是发至tech@weinview.cn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