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触摸屏,请教根据数值显示汉字和密码登录

楼主(2019-10-31):
根据数值显示汉字:
1、如何通过输入数值到3X0地址,输入数字1显示汉字“运行中”,输入数字2显示汉字“暂停中”,输入数字3显示汉字“等待任务中”,该功能需要怎样设置才能实现?

密码登录:
1、在主界面点击“参数设置”控件,如何使得弹出密码框,输入正确后自动切换到“参数设置”页面?

网友A:
问题1 使用多状态指示灯实现 :》地址3x0》 状态数4》 使用文字标签,状态1标签填入“运行中”,状态2标签填入“暂停中”,状态3标签填入“等待任务中”;
问题2 参考此案例【范例程序下载】  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 使用多状态指示灯实现 :》地址3x0》 状态数4》 使用文字标签,状态1标签填入“运行中”,状态 ...

还有一个问题,密码登录状态在哪个寄存器显示,例如输入密码前后可以通过多态指示灯显示“未登录”、“A登录”、“B登录”、“C登录”等。

网友:
指示地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