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要怎么做,才能在屏上把电平显示出来

楼主(2019-10-31):
获取输出电平命令
引导码        控制码        校验码
        设置模式        数据长度        数据
2字节        2字节        1字节        2字节        1字节
0xA5AB        0x0005        0x00        0xffff        控制码的总和
例如:每个字段值如下:
0xA5AB        0x0005        0x00        0xffff        …
最后的中控命令为:…………

数据的长度为:
引导码 + 设置模式 + 数据长度 + 数据 + 校验码
引导码  设置模式 + 数据长度 + 校验码 = 6

电平数据的字节数 = 数据长度 – 6
电平数据范围:0 ~ -120(小于-120都为-120)
        电平值为0:声音最大
        电平值为-120:声音最小

最后一个字节为校验位 0x00(返回码没用到校验)
例如:
        Dante88设备发送命令:A5AB000400FFFF02
        返回码为:A5 AB 00 04 16 CE 9B 9D 9D 9D 9A 9C 9B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01
        第五字节0x16:数据长度为22位

        数据长度后面跟着22-6=16个通道电平(绿色底纹那些),前8个模拟通道,后8个dante通道
实际电平值计算方法:
                CE :1100 1110 取反 -(0011 0001 +1)= -(0011 0010)= -(0x32) = - 48
                88 :1000 1000 取反 -(0111 0111 +1)= -(0111 1000)= -(0x78) = -120

这个要怎么做,才能在屏上把电平显示出来

网友:
如果不是标准的MODBUS协议,可以使用自由协议通讯。
【范例程序下载】  D29.自由口通信协议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