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PC与TK607iQ通讯老是弹出PLC no response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1-02):
版主你好:
   我用TK607iQ与三菱FX3U通讯没问题,现在我想做监控,就是把PLC的数据通过PC读出来,由于设备上PLC与触摸屏是通过编程串口连接的,我只好将PLC与PC的串口1连接,触摸屏与PC的串口2连接,这样把触摸屏查询的命令转发给PLC,然后将PLC的回复转发给触摸屏,同时分析出地址和内容,由于我需要的地址数据在触摸屏上本来就有显示,所以只要找到对应的地址,并把数据解析出来就可以监控了,现在全部调试OK,唯独触摸屏上老是显示PLC no response,而且触摸屏上的状态也不显示,就是说PLC动作的时候,触摸屏上并没有相应的反应。
    我检查了接线,触摸屏与PLC的编程口用的是485,因为是照说明书上上自己做的线,用了5根线,但PC与触摸屏用485通讯又完全连不上,直接用两个9针的母头连接PC与触摸屏,串口助手很快就能正确显示,这是我不理解的地方之一。
     二: 明明说明书上写的是报文开始用0x05,返回用0x06,在PC端收到0x05后,马上发了一个0x06给触摸屏,但触摸屏没反应,继续发送0x05,后来没办法 ,每隔50ms发一个0x06给触摸屏,而且必须发满10个,触摸屏才会接着发下一个查询指令。这又是一个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三:PC与PLC的通讯十分畅快, 发0x05到PLC,PLC马上就能返回一个0x06, 触摸屏发送请求命令 02 30 30 45 30 32 30 32 CRC到PC,PC立即转发给PLC, PLC返回02 。。。。。03 CRC回来,将这条报文转给触摸屏的时候,又来问题了,发一遍没反应,必须发两遍。这是第三个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四: 各种折腾都OK了,三方数据转发都没问题了,还是不行,触摸屏虽然收到了PLC的数据,仍然拒不显示,并且一直显示PLC no response.这又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如果哪位版主或者高人知道答案,烦请指点一二,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您的架构,如果没有打错字的话,我没怎么接触过;
一般这样的需求做法是:屏和PLC通讯,屏再和PC建立MODBUS通讯,屏做从;
PLC的数据转到屏的内部地址,再转给PC。
现阶段您的架构需要找寻原因的话,可以将相关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