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式资料传输

楼主(2019-11-02):
触发式资料传输通过宏指令触发某个标记位  来启动触发传输功能
  传输后  是否有办法可以确认资料传输OK

宏指令如下:
bool st = true,rst = false
int Index32
short productid
GetData(productid, "Local HMI", RW, 9600, 1)
Index32 = productid * 10000
//SetData(productid, "Local HMI", LW, 998, 1)//写入偏移量
SetData(Index32, "Local HMI", LW, 9260, 1)//写入偏移量
SetData(st, "Local HMI", LB, 58, 1)//启动数据传送至欲保存位置
DELAY(3000)
SetData(rst, "Local HMI", LB, 58, 1)
end macro_command
数据自RW0开始的10000各字   传送至RW(0+LW9260)开始的10000个字
LB 58 位触发传送的标记位 我这里通过延迟 来保证数据传输   想了解是否有其它标记位来确认传输OK??

网友A:
可以使用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的通知位,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的通知位,如图

我的版本号 6.03.01 .375
请问你截图的这个版本是什么  为何我这边显示为  不可选中的灰色显示

网友A:
这是您的HMI型号不支持。
HMI不支持的功能就会灰阶,选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您的HMI型号不支持。
HMI不支持的功能就会灰阶,选择不了。

是否有别的程序设计思路    可以实现确认数据传送完成标志?

我有如下构思 如:传送RW0-RW9999  10000个字 到PLC内   已知RW9999内有标志字符‘A’当PLC触发传送后  比较RW9999的PLC目标地址内字符为'A' 后延迟30ms 则认为数据传送OK
请教一下  这样子是否可行?

另:请教一下  这个软体传送完成OK标记  为何不向 IE 型号一样将传送完成标记功能释放出来?
       软体上使用应该无差别对待。

网友:
我认为您的思路可行;
您现在使用的是我们什么系列的屏?您指的“IE 型号将传送完成标记功能释放出来”具体指的什么?

楼主:
“IE 型号将传送完成标记功能释放出来”是指 将IP等触摸屏可操作功能开放至   与IE同等

另  我已经这样测试使用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