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EB8000字体变大问题

楼主(2019-11-05):
     触摸屏是用TK6070iQ,使用威纶老款软件EB8000,但是用着有一个特郁闷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编辑程序时间。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有何解决方法。
    电脑为win10家庭版64位机,每次用着用着,有时切换到别的软件,再返回来编辑触摸屏时,就发现原来正常的字变大了,我没有给触摸屏作任何变动,仅仅是有时编辑上面的软件,去PLC软件上看相应的地址,再返回触摸屏的软件填上去,就变成这样的现象。DPI也设置过为100%,好多办法都试过,就是不能正常。我把程序保存后,把软件关闭,重新再打这个文件时,编辑画面显示又是正常的。搞的编辑一个程序,不知道 搞了多少次关闭,重开。

网友(2020-07-28):
这个问题也困扰过我

网友:
有的时候要看字体是不是选的同一个字体,微软雅黑和仿宋同一大小字体显示大小就很明显的,同一个字体,编辑的时候有时是这么回事,但是编辑完点确定放到画面后正常。还不正常,点离线模拟就正常。换新版吧,新版体验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