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能有效的防止威纶通程序被盗

楼主(2019-11-05):
当一个团队费尽心血做出的一套设备,直接就被复制了,心里别提有多难受,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让程序有效的保护好不被盗走或破解么?

网友:
其实正确看待,这确实不地道,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比较完善,像微软在国内样。官方给出的方案是有效的,我再补充下,关键数据分开放置啊,屏上放一段,PLC放一段。都加密。PLC编程不做注释,别人破解了也不知道这数据是干什么的,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大家好
我司提倡保护个人知识产权,严禁非法破解任何我司工程文档,对于工程文档的保护,我司软件有如下设置:
1.设置禁止上传
2.设置上传下载密码
3.设置禁止反编译
4.设置反编译密码
5.设置(e)mtp工程密码
6.设置工程文件识别码
7.设置宏指令密码
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择一或是组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