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机双屏怎么连接?

楼主(2019-11-14):
TK6071IQ两台和一台三菱3Splc,怎么让两台连在一起都可以控制一个plc?

网友A:
屏与屏之间走串口主从协议;
主屏(连接PLC的屏)再增加一个Master-Slave Server的驱动;
从屏添加远端PLC。
可参考一机多屏设置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与屏之间走串口主从协议;
主屏(连接PLC的屏)再增加一个Master-Slave Server的驱动;

再请教一下,
串口通信触摸屏和plc怎么接线呢?因为我不太懂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