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数据显示问题

楼主(2019-11-16):
请教一下MODBUS RTU通讯的TK6071iP触摸屏在显示数字时如何限定显示数字长度,不够的前面补0,例如PLC输出数字1234,触摸屏显示001234。PLC输出数字98,触摸屏显示000098,触摸屏显示需要自动补够6个数字

网友:
数值元件属性》字体》对齐中选择前导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