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EBproV6.02.02_20190606为什么会闪退

楼主(2019-11-17):
威纶通EBproV6.02.02_20190606为什么会闪退,系统设置,修改屏保时间,点确定软件就闪退,也没有保存。还有添加其他的元件也会出现。问一下是要怎么解决。

网友:
请参考下
软件安装后不能正常使用,出现下图情况!求解决方法!
http://bbs.weinview.cn/forum.php ... 004&fromuid=359
(出处: 威纶通官方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