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roV6.03.01_20191015 在线模拟太慢

楼主(2019-11-19):
EBproV6.03.01_20191015 在线模拟太慢是何原因?

网友:
连接什么PLC,什么方式(网口还是串口)
如果是串口,串口波特率是多少?
大致描述下慢的现象:简单程序还是一个画面多少元件;哪方面慢(画面切换,元件显示出来慢;还是数据接收延时)

楼主:
FX5U,cMT-HD,网口。从点击在线模拟到出现画面,至少需要1分钟以上的时间。

楼主:
EBproV6.02.02_20190606 这个版本只用几秒的时间。

网友:
请您将测试程序还有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 在哪个区域购屏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楼主:
反映一个问题还挺复杂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