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通讯问题

楼主(2019-11-19):
PC和HMI之间通过EA2.0通讯,HMI和PLC之间走的COM2485通讯请问下PC和PLC之间的穿透怎么进行。

楼主:
PLC是西门子S7-200SMART

网友:
请参考如下视频,HMI端操作步骤是一样的,实际一些对应的参数等按plc端来
08.EasyAccess 2.0远程穿透视频教程_EasyBuilder Pro

楼主:
和三菱PLC的穿透以及200SMART的以太网通讯我都清楚怎么做,唯一不清楚的是200SMART的485串口穿透设置,怎么也无法通讯上

网友:
请您将参数设置还有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 在哪个区域购屏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楼主:
请问一下威纶通的EA2.0穿透通讯支持SMART的PPI协议吗
我只看到MPIISOTCP

网友:
您好  支持的  选择正常模式。

楼主:
那么穿透设置好后PLC那边要怎么设置才能通讯上呢,我现在就是无法搜到CPU。PLC和屏通讯正常,但是我做好穿透设置后,还是搜索不到CPU

楼主:
手动添加也找不到

网友:
需要看下您的配置还有异常截图;还有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 在哪个区域购屏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楼主:
有没有屏和200SMART通过RS485通讯的穿透教程视频,我之前问了下你们上海的技术人员他说有来着

网友(2019-12-27):
需要在step 7-micro win中手动添加触摸屏的ip地址,然后就可以上传了,可以参考ebpro的软件手册,里面有穿透s7-200的介绍,具体步骤参考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0880176/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不太相同,很明显SMART 在2.4版后才支持专用PPi 电缆对CPU 监控下载程序。普通485通讯线是无法实现的,放着网口不用?网口是个好东西,Ea 2.0直接走有网口穿透通讯,性能杠杠的,和插在电脑是一样的。亲测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不太相同,很明显SMART 在2.4版后才支持专用PPi 电缆对CPU 监控下载程序。普通485通讯线是 ...

这个分屏吧,貌似mt8071ie的屏是不行的,只有cmt系列的屏能直接用网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