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符号10进制的数怎么转化成16进制宏指令

楼主(2019-12-03):
有符号10进制的数怎么转化成16进制,用宏指令怎么写

网友(2020-01-14):
在编辑器里面,选择下面的函数按钮。
好像没有直接转的,只能DEC TO ASCII ,ASCII TO HEX
选择DEC2ASCII(source, result[start], len),然后再ASCII2HEX (source[start], result, len)。宏指令的话,看看说明书,填进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