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与PLC总是频繁断线

楼主(2019-12-03):
触摸屏与西门子PLC连接 ,通讯总是频繁连接断开、连接断开。有一个界面是正常的显示没有问题,其他的界面频繁断线

网友:
有一个界面是正常的显示没有问题

               您好,如果这个界面有PLC地址元件可以正常读写;需要考虑其他画面元件有PLC地址对应问题。

网友(2020-07-28):
老款跟西门子通讯确实有问题,我换了新款屏从不断线

网友:
检查软件隐藏的地址,如元件~PLC控制,PLC控制触摸屏声音,我新建的文件内居然莫名其妙的就有读PLC 存储控制触摸屏声音,一直像你说的断线都找不到原因,后来才发现,删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