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显示元件中的累计次数有什么办法可以清零吗

楼主(2019-12-12):
事件显示元件中的累计次数有什么办法可以清零吗,比如按一下按钮就可以清零

网友:
事件登陆下的选项,如图

网友A:
请测试往报警统计地址中赋0
另做一个多状态设置元件,地址就是报警统计地址,模式写入常数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测试往报警统计地址中赋0
另做一个多状态设置元件,地址就是报警统计地址,模式写入常数0

问题的关键就是找不到统计地址是多少,系统寄存器也没看到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