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一个串口连接多个RTU模块,可以做单独通讯开关控制吗?

楼主(2019-12-13):
1.HMI一个串口连接多个RTU模块,可以做单独通讯开关控制吗?
2.如果其中一个模块通讯异常了,想让指示灯亮代表通讯异常要怎么设定?

网友:
如果其中一个模块通讯异常了,想让指示灯亮代表通讯异常要怎么设定?

           我们有内部地址指示,如连接的COM1口,就根据站号对应如下地址。

网友:

           这个没有简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