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ro地址设置问题,急!!!

楼主(2019-12-16):
《C17.与阿尔法5000系列变频器通讯示例》是官方的示例,但是还是有点看不懂。

因为不能上传图片了,就用文字来说明了。

根据《Alpha5000_Manual》,功能参数寄存器地址表,如下表:
数据操作                        Modbus地址                名称                BIT                内容
指令数据(可写入)        0001H(只写)        运转操作信号        0                运行指令 1:运行0:停止
                                                                                                1                反转指令1:反转0:正转
                                                                                                2                外部故障1:外部故障(EFO)

这个Modbus地址是0001H,那讲道理是控制这个0001H的地址就是控制运转操作了。
但是在触摸屏的示例设定中,多状态设置元件的写入地址:地址类型是6x,地址是00002。
这个地方是为什么呢?不应该这两个地址是一样的吗?

网友A:
MODBUS RTU,RTU over TCP驱动下,地址是从1开始的;如果下位机的地址是从0开始的;
那我们这边地址就需要加1。

网友:
不客气的
这个示例中的元件是位状态指示灯,只能以位地址,Modbus地址是0020H加1的话也是0021H,但是元件的读取地址是0033H,这个是为啥。

           这是因为地址后带H,表示这是十六进制。我们编程的时候,地址要填入十进制。
          十六进制的20换成成十进制就是32,再加上1,便是我们地址中要填入的33

楼主:
想了一下午了都没有想通,不知道是为啥。

楼主:
那个6x我知道是Modbus协议中的写入单个寄存器,后面那个00002的地址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 RTU,RTU over TCP驱动下,地址是从1开始的;如果下位机的地址是从0开始的;
那我们这边地址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 RTU,RTU over TCP驱动下,地址是从1开始的;如果下位机的地址是从0开始的;
那我们这边地址 ...

哥,还有个小问题:

根据《Alpha5000_Manual》,功能参数寄存器地址表,如下表:
数据操作                                Modbus地址                名称                        BIT                内容
监视内容( 只可读取)                0020H(4X_33)                状态信号                0                运行中1:运行中0:停止中
                                                                                                1                反转中1:反转中0:正转中
                                                                                                2                故障复位1:故障复位中0:无故障复位

这个示例中的元件是位状态指示灯,只能以位地址,Modbus地址是0020H加1的话也是0021H,但是元件的读取地址是0033H,这个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