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编辑软件一些建议

楼主(2019-12-18):
1、建议软件里的元件修改地址可以单击选中后,会有一个另外的窗口不需要弹出进行修改。每次修改一个元件都需要双击,弹出又要等一下,非常的繁琐。

2、建议地址增量复制可以选择多种编码方式。例如1#1000,可以选择在前边的1#数值位置进行增量,或者是在1000数值后的位置进行增量。

3、选中的元件可以增加统一修改,例如修改颜色,字体,大小等。

4、框选时候,应该以最先或者是最后框选到的元件进行做基准。现在每次不管如何框选,总是以左下角的作为基准。

1

1

楼主:
上传图片能否多开放一点?每天只能传1张?

网友:
您好  首先要代表公司感谢您反馈宝贵的建议。
然后对应建议我回复下:
1.之前有提过类似建议  目前只能先这样使用;
2.是需要比如多站号的时候,地址格式“1#10”,#前的站号可以加入复制方式嚒?后面那个举例,1000数值后的位置进行增量,没理解?
3.有对应的选项,见附图;
4.这个框选规则我也还没确定,但我的测试效果和你不同,我会确认清楚再回复。
大小 字体

网友:
这个框选规则我也还没确定,但我的测试效果和你不同,我会确认清楚再回复

            更新下,直接操作的效果是以最后建立的元件为基准;
然后,如果这个不是你想要的基准元件,可以按住ctrl键自己调整。

网友:
这都能理解,我最盼望的是增加一个流动块的功能元件,编辑的管道流动视图靠JIF 图片实现,拉伸就不好看,很多别的人机组态都有这功能。

楼主(2020-03-06):
希望都能增加(递增/递减)#前边 ,  #后边(递增/递减),这2种递增方式都能就更好了。

楼主:
序号3的等大小可以,但是字体和颜色等其他属性,似乎有些时候选中了一起修改没有作用。最后是一个个单独的修改。

网友:
希望都能增加(递增/递减)#前边 ,  #后边(递增/递减),这2种递增方式都能就更好了。

           目前前面我们通过站号变量的方式实现,后面使用索引寄存器偏移地址或是使用同地址的多状态设置元件递加递减地址。
序号3的等大小可以,但是字体和颜色等其他属性,似乎有些时候选中了一起修改没有作用。最后是一个个单独的修改

            字体、字号、颜色修改,我经常使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