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BUG,请指教

楼主(2019-12-18):
趋势图上面的 “检视” 功能无法随着 “通道显示控制” 的变化而变化

上图

网友A:
辛苦码字,理解您的问题了;
多条通道检视,需要将检视地址往下排,也就是:
当我选择 通道显示控制 功能使LW10出现在趋势图上面  用检视时LW20=50
当我选择 通道显示控制 功能使LW11出现在趋势图上面  用检视时LW21=40
当我选择 通道显示控制 功能使LW12出现在趋势图上面  用检视时LW22=20
当我选择 通道显示控制 功能使LW13出现在趋势图上面  用检视时LW23=10

网友A:
趋势图上面的 “检视” 功能无法随着 “通道显示控制” 的变化而变化

            您好,这里是通道显示控制吗?这个只是控制通道显示与否。好像没有获取正确您的咨询点,暂无法对应测试。
            请详述下或是直接给出测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里是通道显示控制吗?这个只是控制通道显示与否。好像没有获取正确您的咨询点,暂无 ...

假如说:

资料取样通道有4个

LW10=50
LW11=40
LW12=20
L;W13=10

使用通道显示控制和检视功能,检视设LW20

当我选择 通道显示控制 功能使LW10出现在趋势图上面  用检视时LW20=50
当我选择 通道显示控制 功能使LW11出现在趋势图上面  用检视时LW20=50
当我选择 通道显示控制 功能使LW12出现在趋势图上面  用检视时LW20=50
当我选择 通道显示控制 功能使LW13出现在趋势图上面  用检视时LW20=50

那么怎样才能把检视LW20的数值发生变化,而不是固定第一个LW10上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BUG

楼主:
上传了,麻烦大神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码字,理解您的问题了;
多条通道检视,需要将检视地址往下排,也就是:

谢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