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9-12-28):
假设我11.12.13窗口是我编程调用的数据。对应d1 d2. d3.位寄存器。我的启动开关在10号。我希望做到我打开11窗口填写数据的时候对应开关是on。回到10号启动的时候11号对应位保持on。我打开12窗口的时候。12窗口为on。11自动变回off。类推。就是数据窗口打开后一直on。直到另一个数据窗口打开。

网友:
不能上传附件
6.03的版本不用宏
PLC控制元件   读写窗口ID
多状态元件     写窗口ID 转换窗口
动作双关元件  比较窗口ID  控制位

网友:
不能确切理解您的需求   如果不使用宏的话  几个可能用到的选项供您参考:
1.位状态设置元件  使用当窗口打开/关闭时设ON/OFF;
2.功能键切换页面的时候 使用通知功能。